845杂牌主板开机黑屏

楼主(2009-11-26):
今天有一老客户拿来一红色杂牌主板,故障是开机1-3分钟会黑屏。本人点了一下,果然主板亮了一会就死在那里不动了,再过一会屏就黑了,什么都没有,主板诊卡上的RESTES 灯亮了。之后再关机就关不了,只有断电,死机没有黑屏的时候可以关机,一但REST灯亮了之后就关不了机,而且CPU电压会下降,本来正常可以亮的时候上赛扬2.0的CPU电压是1.53V,等黑屏之后再量CPU电压就是1.3V了,CPU换过,上别的CPU,黑屏之后电压也会下降2-3V。CPU供电主IC和推动IC都换过,还是一样,内在,显卡换了也是一样,别处的电压都正常。黑屏之后关不机,本想换I/0试一下,但没有同样的型号的,所以就没换,此主板被人修过,换过内在供电管和,电源大插头旁的三段稳压管1117。不知从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U座或者北桥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我也有一块845PE主板,故障现象同你一样,最后更换IC74HC14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开后一路摸下来,看看板上有没有过热的芯片,练练摸工.

网友:
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