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液晶显示器以底片方式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26):
这台液晶开机显示正常,用个1分钟后,慢慢变成底片样的显示,白色变成黑色,黑色变成白色,总之是以相反的颜色显示。大家看看图片,

网友:
开机正常显示1分钟后,图象慢慢发白,变成很淡的图象,然后变成上面的图象,关机要30分钟后,再开机又能显示正常,1分钟后又变化,和上面一样,关机再开机还是一样,除非30分钟后再开机才能正常显示1到2分钟

网友:
替代一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驱动板对屏的供电电压,也许会发现问题.

网友:
查高压板和屏本身的电容,电阻是否失效漏电。

网友:
换过驱动板也没用。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测试下屏的各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双排线的屏爱出这问题            查下屏线有没有问题         我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   换屏线解决了

网友:
屏接口虚焊也会导致此故障

网友:
代换驱动板试试看,是最好的检测方法。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换过驱动板还这样就要检查屏板上脉冲芯片产生的各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这个故障我们叫“反色”,故障点在ASIC(有的叫二级驱动IC)和解码IC(有的叫三级驱动IC)之间,跨越了PCB-解码IC-玻璃几个环节,其中任意一个都有可能,一般有经验一点的维修店也许PCB上的能解决,其他环节应该没办法,必须专业修屏的才能做,并且如果在玻璃上,就算我们也只有五成把握(自然用出问题的机会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