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DI P2E-6A触发悼电跑A0

楼主(2009-11-26):
故障现象:触发POWR SW,诊断卡指示灯一闪即灭,检查发现Vcore供电上管烧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查到ATX绿色线为高电平4。8V,触发时此端为低电平,很快又回到高电平,看来是开机电路有故障,此板采用W83627HF-AW IO(说明一下,触发时灯一闪即灭,之后再也不能触发,需要断电后才可以再次触发),测得IO电压为:72脚为高电平4。8V,68脚跳变正常,67脚跳变正常,73脚为低电平0V,70脚为高电平3V,在表笔触碰到70脚时,73脚立即跳到高电平3V,此时电源开机工作,触发POWR SW时关机,再次触发无法开机,需要再次表笔触碰到70脚时又开机工作,此时测得主板供电一切正常(Vcore1.5V,DDR2.6VDDRVTT1.3VAGP1.55V还有一组1。8V),加上CPU,内存,显卡,诊断卡走字(CO--C1--A0),到A0就不走了,现在怀疑CPU座虚悍,还没有处理。
目前需要的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表笔要触碰到70脚时才能开机工作
                          A0故障有什么电路有关
已经维修过的地方:IO更换过多次(W83627HF-AW和W83627THF都换过),待机供电3VSB:3。3V 1。5VSB:1。56V,南桥和IO都清洗过,32。768晶体更换过两次试机。

网友:
查开机电路的工作条件..

网友:
好好查一下开机条件吧

网友:
工作条件基本上算是正常

网友:
手上也有快板子是到A0的,取掉内存也是这样

网友:
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板子是内存供电的两个管子烧了(Q37与Q38)换了后供电上来了,不上内存检测卡显示E1
上内存跑到A7
有两个电容6.3V1000UF的鼓了,换了也是如此,还没有修好请求帮忙。

网友:
之前我也有个DELL的板子,也跟这个差不多!去电脑城找人修也没修好,他说不知道是NQ还是I/O坏了·没帮我修,他说修好了可以也不耐用了!

网友:
楼主还是跑一下开机电路吧
6楼的 上内存跑A7换条内存 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