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线头直接连接可以吗

楼主(2009-11-26):
我有台飞利蒲170S6的CRT  由于VGA头有跟线出问题了,现在变成绿屏了。我想问下如果把我液晶用的VGA线剪断掉后然后在我的CRT的线也剪断后能否对接呢?
是否会有不同,我现在还不敢剪 那样显示对眼睛实在是难受。

网友:
可以对接, 不过你要搞清楚线的功能. 不是对颜色就行的.

网友:
可以.对接前要确认每根线的线号.

网友:
要搞懂显示器每根线的作用才能能接好它。也可以把对应针的线接在一起也可以,

网友:
先用万用表查线 ,然后连接

网友:
主要六条,R、G、B、HS、VS、接地,有些机型需要串行数据和串行时钟接上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