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能认到,就是去不起来

楼主(2009-11-26):
本本是神州承运B740G,网卡在系统里可以认到的,就是怎么也驱不起来,用的是官网的驱动,我试着用风枪加焊也不行。
之前的故障现象是,客户用的过程中,本地连接时有时没有,我想大概是接触问题,有虚焊现象,本本的死机问题,我通过清灰已经解决了,请问各位师傅,这个网卡问题该如何着手呢?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啊?

网友:
加外置网卡看下哦

网友:
猫上LAN灯亮吗?

网友:
看看你加焊时有无连焊,最好吹下来重焊下.检查几样PCI总线信号.

网友:
换网卡BIOS试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装驱动不上?量下网卡的时钟,换下子晶振试试

网友:
我之前修过,类似故障的本本。
在网卡芯片边上,有一个,93C46的八脚IC,楼主把这个IC换个试试。

换完后,会重新识别硬件。

网友:
一般网卡都是芯片本身引起的,检查网卡的  工作条件  VCC  CLK    VREF  RESET  电压 是否 正常

到南桥的 数据线  对地阻值 相差不超过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