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有几个管不知道是什么管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09-11-26):
(图片)

网友:
顺便带下,明基液晶显示器测保险电压跳来跳去,我摘下上面三个管测量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按型号上网查资料

网友:
你这个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属于场效应管,不知道你要说些什么?

网友:
开关管 , ,用K2645等换即可 . .

网友:
是新手最好跟师傅学习一下,或者有时间认真看看有关书,这个问题是个基础问题,不要什么东西都上网上问,问来问去也不系统,还不如购买几本书看看后,进步会快得多,不知我这样说,你能不能接受。

网友:
是 7N60吧    用K2645  没问题    2645代一般的开关电源管 都行

网友:
建议送专业维修点维修.自己修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用的场效应管,你测量击穿了的话,楼上已经给出了代换的型号。

网友:
是个新手,元件是什么都不知道,会不会是用户。这是最基本的维修知识都不知道,不认识,也不会测量。多看看书吧

网友:
液晶屏电路上是没有这么大个的管子的。严格来说液晶电源板上的管子。估计是开关管吧,好像这种型号的还没有见过。一般都是K2141,7N60等等。

网友:
常见的都是K2645  K2141  7N06, K一般是日韩产的,N基本都是飞利浦产的。都是可以代换,以2645更为大功率

网友:
就是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个场效应管,用7N60以上的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