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 无法开机,新进展。。。请大家继续关注,谢谢

楼主(2009-11-26):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5822-1-1.html

问题简单讲 就是不开机 不触发,一点反应没有,也没有见哪里发烫。。。。

待机开关键那里有5v电压     1117也有3.3 和5v电压和2.电压都正常,,网卡已经下掉,pci a14 对地短路。。。晶震两边有电压差,手头没有就没有换。我想现在为什么a14对地短路,到底怎么查,有个兄弟说过,如果南桥短路应该发烫的 ,但是我南桥这里一点温度都没有。还有usb口也没有短路,我量了

网友:
大家帮帮啊 ,我刚才量了,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有的有3.3v 有的0.01v,怎么回事呢 谢谢大家

网友(2010-01-14):
I/O 第103 PIN 有没有跳变。如果有,南桥就没了。 偏低的话,I/O 会影响。
一船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