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长城网星节能电源ATX-2800启动不了?

楼主(2009-11-26):
查5VSB正常,绿线PS-ON3。6V,7500B12脚为12V,4脚为0V,5脚为1.5V,6脚为3.5V,换过339,用TL494代换7500B,故障依旧.求助!!!

网友:
看看7500B的8。11脚有电压输出没?这样往回查下

网友:
已搞定,查一Q5C1815软击穿,换后7500的12脚电压升至25V,能启动了.

网友:
可以直接代,那个Q5我查了图纸,应该就是8脚或者11脚 外接的三极管.

网友:
为什么8脚和11脚连的三极管会拉低7500的12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