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锁怎么解

楼主(2009-11-26):
我一16GU盘被锁了不能删除无法格式,也不能存储,只能把里面的文件打开和复制。怎么把那个给解了。

网友:
看啥主控的重新量产下就行了。

网友:
或者借助其他第三方分区软件试试。。

网友:
忽悠人 啊

武汉天涯浪子 -2 你是来救助的还是找茬的?人家让你量产怎么

网友:
先上网下个U盘检测软件查下你的U盘主控芯片是什么,然后在论坛发帖求量产软件或者自己上网搜索量产软件。不过居然LZ连最基本的查主控都没做的话,我不建议您自己修U盘,还是找个有经验的帮您修吧,可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网友:
去数码之家。找找吧。。里面应该有你想要的YY

网友(2009-12-27):
量产一下吧     找个对应的量产工具   就可以

网友:
写保护了吧 检查下U盘是否有写保护的开关 或者是软件操作了写保护 如果是开关直接调回就是 如果是软件操作的 执行反操作就是 病毒也是导致这故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