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N500S-GR 一过系统滚动条就黑屏

楼主(2009-11-26):
梅捷AMN500S-GR 主板一过系统滚动条就黑屏,别的都换了,肯定是主板的事。有两块这样的主板,那块是一过系统滚动条就重启。有知道什么问题的说下,谢谢,没有办法的话,只能烤下桥试试了。谢谢各位回答下。
黑屏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 先上一条内存, 会不会是主板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系统版本多试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