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迅驰机器的解密不完全手册(还有一些,现在没空,晚上更新)

楼主(2009-11-26):
涉及机型:
Portege:                M200,R100,A100,M100
Satellite:                M18,M30,(请不要按住ESC开机),M20,A60(短路)
Satellite Pro:        M10
Tecra:                        S1,M1

解密方法:
Tecra S1:
首先,明确主板上短接点的位置。如下图:

进行解密的方法:
1.        关掉电源,并摘除电池。
2.        将短接点的左端焊上一根电线。如下图:

3.        然后将点线的另一端也焊接到短接点的右端。如下图:

4.        连接电源,开机。
5.        等待5-10秒,计算机将自动重起。
6.        关掉电源,机器的BIOS密码将被消除。

Satellite M20:
首先,明确主板上短接点的位置。如下图:

进行解密的方法:
7.        关掉电源,并摘除电池。
8.        将短接点的左端焊上一根电线。
9.        然后将点线的另一端也焊接到短接点的右端。
10.        连接电源,开机。
11.        等待5-10秒,计算机将自动重起。
12.        关掉电源,机器的BIOS密码将被消除

网友:
相当是跳线吧

网友:
用此方法成功解过R100的密码

网友:
怎么 M20的机器按上面的方法不行?

网友:
M200的机子我用这方法解过

网友:
短接时可以通电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