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算不算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1-26):
IDE  BIOS  pci.复位脚都没有电压 ;;
cpu假负载的复位是0.2v
复位针脚是3.3v
  这样的是算复位电压偏低还是属于全板无复位;?

;如果CPU 复位也没有电压的话;;只有复位针脚有电压是属于全板没有复位吗?

网友:
算全板不复位,先查供电时钟吧
复位针的3.3是上拉得到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等下回去马上开工;;谢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