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主板让我很头痛

楼主(2009-11-26):
一台V星915的主板因为电源损坏,启动不起来,换过电源后,开机测试卡灯闪了一下灭了,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测试4针插座12V阻值,是1678欧,感觉应该是短路保护,但很奇怪的是,换上假负载后,可以开机,并且cpu的时钟,复位,pg信号与核心供电都很正常,cpu核心电压对地阻值是300多欧。换过其他cpu还是一样的故障现像,pwm是ISL6566crz,它的供电也正常,vsen不知是什么,却是对地阻值为0。偶是个菜鸟,平时看了大量的理论,实际上却没有真正修过主板,恳请各位帮忙分析,应该是哪里出了问题???(补充:如果不插4针插头,上真U,就可以看到cpu风扇能转,测试卡灯亮无代码,复位灯常亮)
还有几个偶不懂的疑点,请指教:
1,如果主板有短路的话,是不是上假负载应该也不能开机的?
2,4针插座12V对地应该多少为正常?20针那个12V对地是1100左右。(另外一块故障板升技915的4针12V对地是从几百开始慢慢上升,到最后跳到1,是不是有问题?)
3,主板短路一般最多的是电容还是其他什么元件呢?
4,像这样的假负载的电压全正常,是不是可以说明供电场管是没有问题呢?(是三相供电的)(场管上 面装了稳固的散热片,我还没有测试过场管)。

网友:
上假U时MOS管几乎没有负载,所以可以正常开机,上真U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查查U供电的那些MOS管吧,恐怕其中有个别的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说的很有道理,看来真要把那些稳固的散热片全拆下来检查场管才行,希望其他高手也能给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