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显示器 屏幕是蓝色 有字符 怎么修

楼主(2009-11-26):
前两天收到一LG显示器  屏幕是蓝色  有字符  知道问题出在尾板  可不知道怎么修   请教高手

网友:
看我的贴 “无图像”。你说的不太清楚,是有字符无图像吗 如果是 查H V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像有  就是整体颜色是蓝色

网友:
视放板三枪电压,从后往前查看,

网友:
同意LS的看法

网友:
最近刚修过一台和楼主说的故障现象一样的显示器,方法供你参考。
故障现象是,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图像照常显示,但图像上蒙有一层蓝雾,测KB电压为0V,断电测KB对地电阻为0欧,挑开前面的限流电阻,仍然是0欧,拔下管座还是0欧,说明管子正常,拆开管座,发现是蓝色引脚变形,和放电环碰在了一起,用螺丝刀拔正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三枪电压   蓝枪明显偏低    我把前面三个10K的电阻之中到蓝枪的那个电阻换成几百K了   现在蓝屏故障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字符呈黄色  请问是蓝色信号消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