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3G的怪病

楼主(2009-11-26):
接这一机子,听说是会花屏,但我没有看到,看到的是过一会会黑屏(外接也一样,但声音还是正常的)进入安全模式正常运行。以为是显卡驱动问题去其驱动还是一样,而且还装不上去了,但是Intel(R) 82801GBM (ICH7-M/U) LPC Interface这个驱动原本就没有上过,因此我换了系统还是一样装不了这两个驱动,而且时不时的出现黑一下但会回到正常,黑时会一直黑好几次,才能正常显示。如果白屏了就不能在回到正常了。但是声音从始至终都是可以听到的。。。。。不懂会不会是显卡接触不好,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了

网友:
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显存显卡虚焊,  时钟不正常,或者供电电感虚焊

网友:
LZ重做显卡试试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线松,还有检查一下显卡接口是否虚焊。

网友:
上面楼主说的对

网友:
修机器先从简单的地方入手,别动不动就动手术刀,问题括大会追悔莫及的.孟永升见议当试下,不过我感觉还是显卡脱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我也有遇到,显卡加焊还是一样?明天再研究下。求助中

网友:
都 有 可 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