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1-26):
索尼DSC-T9被摔了后就不能开机了,电池有电。开关按钮是好的,该怎么修啊
电池

网友:
呵呵,你把所有人都当神仙了啊?摔那里了?发现那里异常?开关键是否有电压?是否那里震松了?你已经做过什么测试?
把你所发现的情况列出来,才有可能帮得了你。

网友:
楼主好像说得不很清楚啊,如果是搞维修的就不应该说得这样不清楚啊,

网友:
可能电源IC虚焊了,或者是电源保险坏了,如果保险没坏的话可以用热风枪吹一下电源IC.

网友:
摔了,保险貌似不会坏吧~最好是据部位判定问题~索尼T系列的摔后,开机按键 - 按键排线 - 电源IC都会引起无法开机。

网友:
我是初次修照相机一点也不懂,边修边学,还在研究中先照大家的方法看下

网友:
有结果了要公布出来,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关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