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否加AGP槽

楼主(2009-11-26):
HP品牌机主板 (845 ) 集成显卡花屏,板子上有AGP位置,能否自己加个AGP槽,救活这块板子呢?

网友:
有些板子除了留有槽子的位置以外
AGP的外接原件都没有安装哦!!
况且BIOS资料也对不上

网友:
可以加个试试,说不定能行呢,看出厂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不可能的事 甭试了

网友:
一般是可以加装AGP槽的,但有可能要添加一些周边阻容元件.

网友:
可以加一块PCI的显卡,我前几天还给客户加过一个,也是集显坏了,别的没有问题,加块PCI就OK了。

网友:
HP的你就甭想了, 做工忒扣门

网友:
不可以乱加。,加上也没的用。厂商不会做亏本生意的

网友:
把所有元件加上去也不一定行,

网友:
好像不能,加了也不能用

网友:
不能加的,加上去也没有用

暮春蚂蚱 -2

网友:
这个要看芯片组,比如是845GL你加了也没用,如果是845G的话,你加上AGP插槽再把电阻电容补上就行了

网友:
肯定不能,可以的话,厂商早就加了

网友:
集显花屏了和内存也有一定的关系,换条内存试试,要么做下北桥也可以

网友:
可以试一下。反正现在也不行了这个板子

网友:
845gl肯定不行,这是845gl\845g通用pcb板子,

网友:
不能加的,已经试过好几片。。。

网友:
肯定不能加,除非用PCI的显卡

网友:
这个 不好加!

还是不要加!
。。。。。。

集成显卡 花屏
换内存及 检查内存供电 么!

网友:
不一定要看是啥芯片组。不过一般是不行的。行的话厂商没必要少一条AGP插槽呀。。

网友:
和17的大哥一样的看法。。。集成显卡的主板出现花屏极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建议换个内存。至于加个AGP槽,LZ不要去想了,就算能加,加上去能用,你还得准备个锡炉。就算有锡炉装上去也不一定一切顺利。因为到了融锡的温度,主板上的电解电容贴片电容、电阻都是碰下都能动的,一个不小心就麻烦了。。。个人意见

网友:
和17楼的大哥一样的看法,集成显卡的板子出现花屏现象多数是因为内存的问题,建议换个内存试下,也许就OK了

网友:
能加的话  还要改写BIOS吧

网友:
看厂家生产时候的情况

网友:
这个要具体看是什么北桥芯片。但是大多数都不行。因为没有AGP的,都是,845GV,或是,845GL,北桥没有控制AGP的电路。所以你加上AGP,座子也没用,也许有很低的机率,你遇上,的是,845G,那你上AGP,座子就OK,但是,你也要考虑到,相关的供电,还有BIOS,

不过一般是不行,厂家不会吃饱没事干,把AGP座拿掉。

网友:
我试过 不行!

网友:
集显花屏的话·
首先考虑内存是否正常有没兼容性问题·
看看BIOS里关于显卡设置方面是否有不足·(如果有相关选项 可以考虑降低内存速度或是降低集显的工作速度来尝试解决)
结合今天在基地修到得一片集显卡重启 插AGP OK的板子,这板子是因为快递在运输过程中操作不当 致使主板反面SB那里的贴片掉件 掉了5个电容一个电感
修板是 要注意观察··要细心··
另外 你的补个AGP槽 我的看法还是免了··

网友:
加AGP主要看芯片组,还有厂家没有焊插槽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我碰到过一台品牌机,什么牌子就不打击了,有AGP插槽,但是装显卡还是没有用,打800电话被告知,那个AGP插槽就是不可以用。

网友:
不可以,要是加了的话,BIOS也要换。。。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那种BIOS

网友:
能加  厂家 不早加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加个PCI显卡或者查下内存供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