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S开机都正常就是屏幕无显示?

楼主(2009-11-26):
AOC 772S接上信号线开机指示灯显示都正常 就是屏幕无显示??
信号

网友:
AOC 有个毛病 就是 虚焊太多~~哈哈~~你查下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黑屏吗,也就是开机的时候你听到屏幕刷的一声了吗,.如果是的话就是G2的电容坏了换个 ,可以先摘下来看看,是不是屏幕亮了, 我以前修过不少爱国者的纯平的就是这个毛病不下20台,另外各路电压报下好帮你分析

网友:
1, 仔细看下有没有虚焊
2.查一下高压是不是工作正常 3.加速电压加到的显像管没有。4。阴极电压是不是谝高 5.G极电压是太低,一般只有负的十几伏到几十伏之间 6.视放IC和视放输出是不是工作工常。还有一个亮度控制IC也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