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不跑码,CPU电压出不来

楼主(2009-11-26):
手上有块超磐手AF520I V40的AM2主板,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量CPU发现无电压输入,G极电压没有,   现在怀疑是CPU核心IC坏了,要订,查了CPU核心IC的PDF,VID有6条线,其中有4条通,有一天直接对地了,拆下核行IC还是对地,另一脚不通,和其他三脚都连在一个排阻上面.以为是U座空焊,但怎么压都不跑码,请问各位师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指点下,给点意见,谢谢,,

L6711 CPU核心IC

网友:
请把CPU供电IC的型号贴上来!!!!

网友:
不一定的,我有试过一些板子跳线也可能影响U的供电,你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
CPU核心管67LL    第二行 AABVH 第三行 SGP 639

网友:
第一行是L67LL上面的变表情了

网友:
其它部分电压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一下VRM 控制芯片的使能脚(EN)是否正常.

网友:
VRM 控制芯片的供电引脚VCC电压是否存在

网友:
若VCC无,一般是串联的电阻开路

网友:
检查VRM控制芯片上的VI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最后还要检查VRM电路的电压反馈环路是否异常

网友:
查了CPU核心IC的PDF,VID有6条线,其中有4条通,有一天直接对地了,拆下核行IC还是对地,另一脚不通,和其他三脚都连在一个排阻上面.以为是U座空焊,但怎么压都不跑码

网友:
各位师傅给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