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显示器聚焦怪问题

楼主(2009-11-26):
AOC c776+开始是显示器继电器塔塔响,无显示,大面积补焊以后正常,现在有了这个问题,如果显示器正常关机,隔几个小时在开,显示模糊,聚焦不好,调节双聚焦能调好,如果一直使用没问题,但是放几个小时在试又是开机显示模糊,这个又不是管座受潮的样子,请问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先把管座换了。把聚焦调好。然后再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不是管座的事吧,图像不是管座受潮的那种模糊,也不会看一会就清楚了,感觉动态聚焦电路有问题,那位朋友有图纸,请发下,网上下的这个机器的图,都看不清楚元件编号,郁闷。

网友:
高压包内部有问题

网友(2010-01-17):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有关聚焦问题的21寸DELL的CRT。 调试聚焦始终都调不到最佳效果。要嘛四角调好了中间看不清楚。要嘛中间调好了四角模糊、始终都没调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我想换个管座看看能不能搞好。我怀疑是高压包的问题哦。请问那些大师傅修过这样的问题的啊。有没有靠经验来修好的…………

                            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