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5板不跑码,大家给些维修思路

楼主(2009-11-26):
由于我的维修设备有限,对于不跑码的板真的无从下手,只能检测板上的各个电压,电压正常后就无从下手了。

这板的各个电压正常,复位正常。好像时钟也正常。哎。不会修了。望大家给些维修思路!!

最新检测发现,,上假U后。cpu复位电压才0.45V(不正常)。短路排针复位,板就会连电也关掉重启。请问现在该从何下手??

网友:
估计你看的是主复位,再测下CPU  RST 有无

测下BIOS各脚位的电压正常否

网友:
明显是技嘉的主板~

网友:
普通的数码卡 在有些板子上  是不跑的

网友:
明显是技嘉的主板,楼主为啥子要说成是精英的主板呢?回家种地算了。呵呵!

网友:
明显是技嘉的主板,楼主为啥子要说成是精英的主板呢?回家种地算了。呵呵!
引用 网友A:

发帖的时候忘记了看牌子!!难道不行吗??我就是不会修才求助的。你这么厉害!!你牛。。你全世界第一。!!!!!

网友:
那楼主量了各个电压正常不啊 ?你在换了U试吗.你  在压桥试试啊~~~

网友:
如果各项电压正常,CPU有复位的话,建议刷下BIOS!!!

网友:
gigabyte 主板老是好虚焊.用久了,就会出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刷BIOS,加焊CPU座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加焊CPU座

网友:
刷BIOS,用带灯看看座子虚焊没有

网友:
U座可能性大,LZ按压座试下

网友:
1:测量CPU REST正常否,从而判断整版的REST过程是否完成
2:压U座,桥。上带灯测试座
3:测PCI总线判断PCI设备是否完好,主要是网卡
4:IO。BIOS
5:打北桥和CPU之间,南北桥之间的总线电阻(最麻烦的工作,所以放在最后)

网友:
有的时候这板子座子虚焊你上灯也不一定就能看出来。最好还是摁压一下比较好啊

网友:
你的板子是那个1.1 or 2.1.
LPT上面绿色标签最右上角是什么字母?
不要上电,你量一下(Q341)5Vdual 和5VSB那个IC各脚之间有短路吗?量一下3vdual(Q36) 。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全部回答,我会照你们的思路一步步差下去了,,

网友:
这块板的CPU座是过板的那种,按理不容易虚焊啊!!

网友:
最新检测发现,,上假U后。cpu复位电压才0.45V(不正常)。短路排针复位,板就会连电也关掉重启。请问现在该从何下手??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有代码显示吗?很多时候可以先刷BIOS的,我有好几块板子不跑码刷了BIOS都好了

网友:
版主说的还算全面的,我想你要是能按他说的哪几个地方都查了我想问题也就找到了

网友:
TG965不是每种CPU 治具都可以的,你复位断电很正常。
你有量 5VSB转5VDUAL的IC了吗?那里是双LAYOUT,容易短路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