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器电源能充电,用电池能启动,用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09-11-26):
而且用电池启动30-60分钟会死机断电
CPU 显卡 散热排除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出毛病了吧?应该是用适配器过不去保护隔离导致的,找张图纸查下,应该很好修的这种毛病

网友:
曾经修类似的故障,好像IBM的机子,具体的记不得了,只记得是H8的一外围电路有故障,这种问题一般不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