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不开机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26):
昨天接到一台T42机器,不触发,拆机静态测量电压一切正常,可是一按键盘开机,3V5V马上消失,静态为0.00A。换1631以及周边的电容二极管场管,故障依旧,后重做显卡,仍没有解决问题,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补充,后级15V的开启电压也产生了,而且主板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把南桥拆了试一下

网友:
南桥、H8是重点。

网友:
东芝芯片反馈信号有问题  开机后待机都没有  典型的后继供电电路有问题  艾个的查查看  看那组反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