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基品牌机电源不能启动

楼主(2009-11-26):
上电测量数据如下:
5vsb:4.99v;
ps-on:5v;
tl494:
1pin  0
2pin  2.51
3pin  0.05
4pin  3.65
5pin  1.49    1.5反复跳
6pin  3.71
7pin  0
8pin  2.26
9pin  0
10pin 0
11pin 2.26
12pin 20.2
13pin 5
14pin 5
15pin 5
16pin 0.54
短接绿黑线,电源不启动;接下来要查什么?有明白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短接黑绿线在测量4脚电压

网友:
回楼上: 短接绿线后测得p脚为0.44V,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
是4脚的电压为0.44V

网友:
检查1300X及其相关电路

网友:
回楼上:主付电源的开关管我都焊下来测过,没什么问题。
        检查1300X及其相关电路应该怎么查能指点一下吗?如果可以的话,请加我QQ:36014999!谢谢!

网友:
1300X及其B脚电阻等元件

网友:
8、11脚电压有点高,一般情况为2V以下。4脚电压大于3V即为电路保护。+3.3V、+5V、+12V输出端都要接负载试验。

网友:
我现在头都大了!哪位能告诉我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1300X好的,检下它的B脚电阻是不是变值了

网友:
电源那东西要慢慢来,一个电源嘛换一个修没得意思得

网友:
回10#:两个主开关管的基极电阻均为一个1欧,一个2k8,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8。11脚输出后有2个三极管,看看坏了没?

网友:
回13#:  在线测和拆下来测都没问题!主开关管Q1的C极有300V,B极没有电压;Q2的C、B均无电压;辅助开关管的C极有300V,B极无电压;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的?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Q1的E跟Q2的C是相连的!也没有电压!以上是插上电源的情况之下测的。

网友:
有没有能指导一下的人?无头绪中~~~~~~~~~~~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附近的两个小三级管 像C945之类的

网友:
开关管的B级没电压肯定不正常,一般三极管的B级电压很低,楼主估计是用直流1000V量的,所以就量成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