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待机正常为多少啊。

楼主(2009-11-26):
ASUS M2000待机正常为多少啊。 我的待机0。02 不触发。不知道是否正常。。。望那位指点下。谢谢
不触发

网友:
机子不一样的,看看各组供电

网友:
002正常的 待机状态现查供电 查RTCRST

网友:
待机电压有了,查供电

网友:
机器为ASUS M2400 集成显卡..待机为0.02 ,看到一个贴子,说待机说是0.05 ,不知道是否是这样的...量了下所有的电感均无电压.没有图纸.不知道那个是待机管.那个人知道指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