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西尔特500P的编程器??

楼主(2009-11-26):
各位老兄:本人最近想买一台编程器、西尔特580U又停产了、网上还是有的但是很多都是仿的!!淘宝上的西尔特500P、价位比仿的要高点、就是不知道500P刷笔记本够用不??有用过的给点建议!!谢谢了!!还有就是580U的仿的用起如何?

网友(2010-02-02):
在基地买正品。别买仿制的。500P可能现在 有的不支持,但是 还在跟新中。如果想要支持好的,可以买比较跟新完善的3000U和580U虽然都停产了,但是所支持器件 没有不能刷的东西。

网友:
500P也就是280的替代产品,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三楼 我的纠正一下 两者差别很大的。就就3点 支持器件数+支持厂家+刷写速度---就这三点 注定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大众2000 和大众Pola
还有一点 U系列的最低 电压时1.5V 而 5系列的1.2V----
280+是2006年10月出的。08年7月支持器件是23000+
500P是09年10月出的。而500P出了不到7个月已经达到23000+ 后期跟新的更加多。
两个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只能从客观上说 只能说 代280+】     因为这个500P将是新一代入门级别。第八代没有比他低的机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