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26):
机型:联想,E255
故障:不开机

接到机子,先上电,待机正常。0.05A ,触发后,电流从0.34A跳到0.18A  经验告诉我,主板哪个大芯片短路。接下来,拆机。

拿出主板后,先目测了一遍,发现MAX1907 被人动过,角位都没有偏移,应该只是上了焊高,加焊了下,就没去理会。
对主板上的每个电感,打对地阻值,发现,2.5V对地短路。
不想往下查了,电源调到2.5V 直接,上电烧。OK,北桥短路,摘掉北桥后,短路排除。
找一855GM桥往上一吹,再打各电感对地阻值,无短路,上电,OK,亮机。收钱。

下面上些实物图与图纸再做个详细说明。

此机器需触发后,才可以测到3V 5V
接到机器拆机,拿出主板,上电,待机正常,触发后,量各电压电压。5V 1.05V正常,此时3V电源只有1.08V  2.5V无。
断电查2.5V供电,

上图中是,E255机型2.5V的图纸。2.5V去向太多。大家可以从基地上下载图纸细看。
因去向太多,也没有多花时间慢慢细查,把电源调至2.5V 表针插进,电源,红表笔接至,2.5V电感处,黑表笔接电,打开机电源,然后用手去摸。
摸至北桥处,奇烫无比。在用电烧前,记得先把,PR532 断开。保险一点。呵呵。

这是北桥的2.5V供电。

网友:
让我也做个沙发吧。工夫不错的。
联想待机一般为0.01吧。

网友:
电源调到2.5V 直接,上电烧。OK,北桥短路!!!   学习来的  能仔细 解释下吗??不是很明白 谢谢了

网友:
LS的     P=U2/R   Q=pt  你懂吗   不懂 看看书再说吧

网友:
5# !三娃!

这个方法呢,是懒人用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不想花时间去跑线路,而且查短路,很费时间。

网友:
太牛X 了.. 直接上 2.5V 什么东西发烫就烧什么东西 一下就查出来了... 不愧是懒人的功夫... 学到一招

有的时候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搞不好烧了一大片....

网友:
很厉害   别人修过的   就这样顺利    没有走弯路   学习学习

网友:
就是将将可调电源调到2.5v,将电压接到2.5v的大电感上,要是有短路的地方,那么电流就先流向那个地方,发热量特别大,时间长了就烫手了,只要用手摸一下看看哪个芯片烫手,一般就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上电烧很危险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上电烧的时候注意调整外接可调电源的电流不要太大了,可以一点一点的逐步调大,就会发现短路的地方,可防止把故障扩大

网友:
不是吧,这个方法主板远程学习有教吗??

网友:
干净爽快的维修,一刀见血,楼主的方法又学到了,我原来就是最怕短路维修了。

网友:
说得那么简单呀,可俺就是很难看懂

网友:
E255换北桥返修率很高,要警惕。我连续换三个桥,最后一次加了电容才没反修了。

网友:
因去向太多,也没有多花时间慢慢细查,把电源调至2.5V 表针插进,电源,红表笔接至,2.5V电感处,黑表笔接电,打开机电源,然后用手去摸。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043-1-1.html

中间那个是接地吧

网友:
我想只要确定是2。5V 的电压等级。就加2。5V 电压来上电,一般不会出什么危险。电压不要调高就行,

网友:
E255换北桥返修率很高,要警惕。我连续换三个桥,最后一次加了电容才没反修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6043-1-1.html
朋友你说的~最后一次加了电容才没返修了`
加在那里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好经验  电烧是个好办法

网友:
是个好办法,不知如果是待机的5v或3.3v对地短路,楼主如何修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