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一上CPU就没有主供电

楼主(2009-11-26):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华硕主板··P5GD1--TMX/S
   没有上假负载的时候是用0.9V的主供电  但是一上就没有电压了
   CPU主芯片是:5018mtc
    驱动IC是: 5009m
  时钟那些也不正常;  一般是先查供电 时钟 复位 的时序··看到CPU主电压没有;;就先查   求师傅们指点下··
  谢谢··

网友:
不知大大您U座是否有排除虛焊如有排除,跑一下線路VID0~~~VID4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