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0175解密工具

楼主(2009-11-26):
今天遇到一台IBM A2E开机 0175 0188报错。
  有0175解密工具的共享一下··
xiaofengsyj@163.com
  谢谢

网友:
有时候解密工具也处理不好的,建议,直接刷码片。我上次台A22的机器就是直接刷码片的。刷完后有可能还要换CPU供电IC的。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给你一个,前提是你得要自己做一个并口的解密狗,再加一个外置的USB软驱,这个是程序

IBM 解报错0175好用.rar

网友:
就是软驱启动..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出去了,我重新给你传一份,这一份不要密码的

IBM 解报错0175好用.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