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的G550主板没有3.3V待机电压!求救

楼主(2009-11-26):
22脚主供电18.7V  23脚控制电压4.85V  21脚输出4.87V的电压 6脚4.85V 28脚4.85V  25和18脚都有5V左右的电压!但是还是不输出3.3V
3.3V一端的反馈脚1和2都测量过中间没有断线。3脚FB3直接用0欧姆电阻拉到地了。不用这个方法总是烧Q26 Q25  10脚在主板实物图上面没有电阻!11脚有电阻为4.85V  9脚很奇怪。如果装上C46就没有基准电压!拆了以后基准电压偏高约3.6V  C46我从另外一块同型号的板子上拆过来也一样。Q25 Q26 Q27 Q28也全部换过。MAX1632也换过!现在基准电压偏高。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啊!用示波器测试Q25的G极有轻微波形。但是没有电压。Z8和Z5节点已经断开。不存在后级短路!12V也已经断开!5FB我也拉到地了!不然通电就烧Q27 Q28 请高手看图片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上面的C46我从另外一块同型号的板子上拆过来也一样没有电压!拆掉就有基准电压,偏高3.6V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为什么9脚的基准电压偏高啊

网友:
根据图纸找外围电路吧

网友:
有没有电子版的电路图啊,PDF的,这个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你看FB3和FB5两个外侧的信号名是不是一样的,好像看起来是一样的,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是不是1632-SGND,要是有详细的电路图,发个电路图上来

网友:
找到图纸了,帮你看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用,你看图纸的32页,1B的位置,有个JP1,是8脚的接地端,FB3,FB5都是通过把输出的电压经两个电阻分压后得到一个电压值作为参考的,你看一下这个主JP1有什么问题不.很可能是因为1632没有接地,所以造成电压悬空偏高.

网友:
图纸已经补上!大家帮忙分析啊!谢谢!

网友:
JP1我已经和FB3 FB5测量过了!接地二极体阻值0欧姆。我现在把FB3 和FB5的电压反馈元件拆了!直接接地了!不然总烧场管。电压还是高!我今天换过BST的升压电容和二极管。断开5脚和7脚也是一样!

网友:
16V通过电源保护电路来到了MAX16XX前分为几路。一路至Q26漏极;第二路至22脚V+;第三路到Q27的漏极,此时芯片并未工作。当第23脚接到高电平(3.3V~5V),芯片开始待机,待机时将产生如下电压:
A    21脚VL---5V    分成五路分别提供给芯片自身及其它芯片作为待机电压,一路给1.8V/2.5V产生电路作待机电压,二路给CPU核心电压产生电路作待机电压,三路给充电电路,四路通过D1,D2给芯片BST端,作为芯片内部高端驱动器的电源,五路经过芯片内部给了低端驱动器作为工作电源,这时机器处于一触即发的准备工作状态。,9脚基准电压---2.5V
MAX1632正常工作时的部分引脚电压:
22脚     V+     16V;                23脚     SHDN>=3.3V;      21脚        VL     5V;
4脚    12OUT        12V;           5脚    VDD        18.9V;          18脚     BST5     9.7V;16脚    DH5    5.39V;       19脚    DL5       0.45V;        9脚    REF    2.5V;
25脚    BST3     7.9V;           27脚     DH3       4.26V;    24脚    DL3    3.6V.网上找来的,不知道对不,明天中午再给你详细的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