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问题

楼主(2009-11-26):
今天修了一华硕主板,754的,进系统就重起,换了硬盘,内存,都不行,内存,显卡,CPU供电也量了正常,现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系统也换了几个.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过没  进CMOS看段时间重起吗  电源你看了没~!

网友:
清下BIOS,还有清理下内存槽和显卡槽一般都是小毛病。

网友:
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哦?

网友:
昨天我遇到两台同样的问题,别的机里装好系统后把硬盘装回去又能起

网友:
电源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电源是我平时用来修机子的,我这现在有2块这样的板子,进系统就重起,进COMS不会重起,进安全模式没试过,但是估计不可能和那个有关吧,至于主板清洁我做了很多次,不可能存在什么小东西垃圾的.

网友:
温度正常吗?  我想你应该考虑过吧。   还有就是显卡

网友:
AGP供电管看看是不是超级发烫

网友:
显卡是集成,温度正常,我估计是桥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关键是要考虑好后给客户报价

网友:
754板通病U座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对你应该有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130-1-1.html不解压驱动试试看

网友:
U座,LS是指虚焊还是指接触不好??

网友:
是不是单桥,南桥带风扇的?如果是直接从植南桥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吧。。。

网友:
进CMOS里调试一下,要是不重启,就是系统问题。重启看一下CPU风扇,

网友:
今天终于弄好了,换了块独立的显卡上去就OK了,我估计是进系统的时候集成显卡的驱动不能加载造成的,但是我把桥加热了下结果用集成显卡都要死机了,只好用独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