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酒店电脑中病毒问题

楼主(2009-11-26):
一小酒店装了十台电脑,没用服务器,是单台的。因为在酒店,很多都会去黄色网站和码报网,老是中病毒,装冰点还原也没用,不要几天又要恢复下系统。不知道哪位高手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
装还原卡

网友:
恐怕还原卡也顶不了多久

网友:
影子系统很不错的。不过免费期过后,就要交费了。

网友:
不知影子系统行不。

网友:
搞个服务器,装主动防御系统

网友:
打好系统补丁,再装冰点,我给一客户装过,他也看H网和码网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影子系统加杀毒的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驱动防火墙!!加网盾!!!

网友:
对于小酒店或十几台电脑的地方装影子 冰点就没什么用的
稍微有点专业知识的人两下就 给你弄掉了
最好的还是用硬的不用软的   装还原卡或作个无盘···

网友:
酒店老板是不会再往电脑里投资的,他装的是二手机,而且他酒店里的网络是其他楼一起共用的,网速很差,客人一直有意见。不知道还有什么还原程序没有,可以强有力的还原硬盘里的数据。

网友:
你看这样行不行?
装好系统,当然,最好重新分区,以免别的盘上有病毒,打好补丁,装好软件,特别是快播(说明一下,因为很多A片都要这个播放器,装好后,网页就不会提示要安装了.以免客户自己安装,有的网站下载的快播有病毒)然后安装还原精灵(看你自己选咯,比如什么易速还原,迅闪还原等等...),装好后不要先设还原,再装个360还原保护器,这时最好系统不要装防护软件,比如说360安全卫士和什么杀毒软件,因为这些东西和还原软件不好相处,容易出问题.这些设置好后,可以改注册表进行一些限制设置,改好后把当前用户改为Guest(Guest下对系统有很多不能操作,安全性就高点了),然后设还原,就OK了.

网友:
如果老板有钱的话就买网维大师吧 自带还原,游戏自动更新。
不想花钱的话就用火狐+冰点(用最新的版本)。遇到病毒自动还原系统。  很好用。

网友:
用小哨兵还原卡吧.价格挺便宜的.

网友:
装还原卡吧...最省事

网友:
装无盘好点。就是要加个服务器

网友:
做个好点的PE,用光盘,只浏览网页,用QQ什么的就够了,绝对不会中毒,光驱要放在机器里面,要不光盘也坏的快

网友:
用快乐网管超级保护,很好的
冰点,小哨兵都顶不住了。。。。
关键是做保护之前先禁用任务管理器,注册表编辑器,命令提示符。等。BIOS要设置密码。
再狠点的,禁用控制面板 ,禁止访问C盘,禁止使用迅雷等,
让他们只能聊天看网页,其他都点不了打不开,一般就没人去搞破坏了。
有些自认为高手的专门就搞破坏,下A片病毒什么的。最恨这种人
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我交你一 办法
  就是 直接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装影子系统2008把它设成全盘保护即可,

网友:
我专门做网吧。网吧经常中病毒, 我全部装无盘系统。意思就是说:没硬盘。需要一台电脑来做服务器,然后下面客户机全部无盘。 维护很方便。

网友:
客人到酒店去开电脑房,很多都会去进黄网,看完就做啊,方便啊,而且没人知道.你要是不让进这些网站,那他开电脑房做什么.我还是看到很多可行的办法,比如把当前用户改成来宾的就是个很好的办法,只要一个系统能用个把月就行了,咱要求也不高.

网友:
装个一键还原,使用F11功能的那种,只分C区,隔几天F11一下走人就行了。

网友:
还是还原卡实用一点,才10多块钱一个

网友:
和网吧的 形式 差不多的 最好是弄个硬件还原卡 效果应该好一些

网友:
装个还原软件

网友:
装个还原卡方便些

网友:
装主动防御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法到是很有意思,麻烦这为老师能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东西也不是很好用吧,开机的时候还得选这个,写那个的。

而且用户可选,至于正版还不添点钱弄个服务器呢。

网友:
我也经常服务旅店的我刚开始用一健备份不好用后来就用还原精灵挺好用的是2004的还有几台机我用雨过天晴现在正在使用不过雨过天晴确实厉害

网友:
用还原卡就行了,。。。。但是不能总让机器正常呀,如果那样,可能会挣不到钱了,必须是坏了就很快搞好,搞好了 一段时间又会坏了,这样才能看出你工作很忙呀,总之去了就很快要搞好 这样看着好似你的水平也很高

网友:
如果搞的 半年都不坏,那样你一年也就能去两次,人家还以为这本身就不爱坏呢,。。。

网友:
说实话。这样的问题,很好解决,直接做无盘系统!呵呵。直接镜像启动。100%不会中毒。还原卡也顶不了多久,现在的病毒太牛X了。可以绕过还原的!

网友:
推荐做个无盘系统 呵呵 我们这里网吧我装dol无盘 投资小 就是dol的售后太垃圾了

网友:
装LINUX吧,现在的LINUX完全能满足看H片,打中小型游戏的功能,界面和WINDOWS也差不多,最关键的是,没有病毒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你不能搞的太好了,电脑要是不出毛病,旅馆老板会对你不满意,最好的方式是装个还原卡一类的东西,能用一个月就是最好

网友:
把A片都下号放桌面上   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   再装个还原的 应该问题不大
  最好的还是做个无盘

网友:
装冰点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