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啊!r50e待机0。23没有1。8V该怎么修啊?

楼主(2009-11-26):
今天是小店开张半个月来接的第一个本本,接到手用可调电源接上,电流跑到,0。23开机后上到,0。56左右就掉电了,再开开不了,拆开机子摸了一下,南桥发烫,因为笔记本修得少问了一个朋友说是查一下有没有,1。8V自己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查,把两个板子上的,1845都对换了还是没有电压出来,还有没有那里会影响啊》?是PMH4吗?电容我也换了,大家帮个忙指点一下啊1!

网友:
我把Q2和C541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查了电感都没有短路啊!3。3 5V都有

网友:
应该是南桥缺1。5伏电而发热的。它是由1845控制的1。8伏转换的。把这个1。8伏修出来

网友:
嗯啊!就是板子上就是没得1。8V啊我就是不晓得杂个修啊!看了很多说修1。8V的但是都不得行,板子上有两个方型的1845我都对换了还是不得,电容也换了供电管也换了啊,对了我打了一下1845的有两个脚有1。99V的电压,不晓得是不是就是1。8V的啊?

网友:
我把PMH4换了问题还是一样,在开机的时候测电感上也没有1。8V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本身坏了喃,高手给我提示啊?

网友:
不要着急 ,挨个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就能发现问题!  先看1845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谢谢版主我还在整,我本本是半路出家啊,基本上都不懂只有摸起走了,看夺那个不顺眼就换那个!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本人修过一台就是cpu供电有问题少了个电容。呵呵

网友:
老兄,查一下1.5V是否有短路,1.8的后级是否有短路,1845的输出条件是不是全部满足?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哈!我把南桥都取了上电电流对了以为好了还高兴了半天,结果上上桥之后还是一样的,都不晓得杂个查了,1。8V的后级是不就是打电感上啊!

网友:
谢谢本本波版主和大家的关心哈!现在L11和L8电感上已经出来电压了,正在进行之中,等一下说结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