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来帮忙,MT60G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9-11-26):
MT金9的60g,用着用着咔哒一下,就死机了.我吧电路板上的几个大芯片用手轻轻按了下,开机,进系统,一起正常。没有几天.咔哒一下,就死机了。重新轻按了下,进系统,一起正常。不久.咔哒一下,死机了。这回.怎么按也没用了。开机硬盘吱嘎吱嘎响,显示MAXTOR.CALYPSO YAR43KJZ.再看电路板.好像少了这个东西,见图红色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手里没有相同的板,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元件.
CODE:YAR41BWO SN:Y2WGPSTC TAL:6Y060L0422611 IDE接口标签:M6FYA   主芯片040111300 小芯片:L7250E  1.2. 不知道换板还是补回元件.才能修好。

网友:
看情形不像是板有问题,9代盘有这样的响的一般都是头的问题。
建议换张板试下看,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个盘就没必要修了,一砍就是30G了。
现在LZ在它能工作的时候先备份有用的数据才是重要的。
换盘只要
主芯片040111300
对得上号就得了。

网友:
清洁一下电路板和HDA的接触点
另外如果马达驱动热稳定性差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直接找一片300的板子换了吧

网友:
谢谢了,我去找个板试试看。

网友:
硬盘敲盘  看看是不是有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