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61GXM-M主板跑D0

楼主(2009-11-26):
精英761GXM-M主板跑D0. 请问哪位遇到过此类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注:各路供电未见异常。

网友:
HT 总线已查过,未见异常.

网友:
更新过BIOS,现象依旧.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块同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也不知从何下手,跑D0是不是这种主板的通病呀。

网友:
看内存工作条件正不正常。打下阻值。

网友:
是内存不过吧。。查一下它的VCC   VTT    CLK都正常吗。再看一下系统总线。同时IO也要注意一下了。。最后再查BIOS。。。。。。

网友:
我怀疑是座或桥虚焊

网友:
是主板的CPU座开焊了。你在开机的时候用力按下风扇试试。

网友:
一般是U座空焊

网友(2010-01-04):
北桥的问题吧? 能焊的话就焊下

网友:
有复位吗  如果有应该看一下u座和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