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

楼主(2009-11-26):
各位大虾 我的一个5200NVIDIA 芯片的显卡 开机显示一下显卡的信息之后就黑屏了 应该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先查电源,再查其它

网友:
你加焊一下
主芯片

网友:
换第一个显存,5200发热高,但是不容易坏,注意散热

网友:
短接显存数据位,直接能显示为止,然后再用MATS测试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或者BIOS问题引起的,显存一个一个拆来试

网友:
显存问题  第一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