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绿线后,绿线0V。电源还是没反应

楼主(2009-11-26):
怎么我修一个电源绿线跟灰线都有5V。短接绿线后,绿线0V,但电源还是没有反应。。我要查那里???

网友:
494  339  都有换过了。旁边的电路也有查,,没有看见有损坏的元件。电源是烧了一个13007跟边上几个电阻。还有保险丝坏的。13007我有换一对上去。

网友:
不好说,电源一般不修,修好了,也不稳容易损坏其它硬件。

网友:
当然要查主电源部分了

网友:
494第四脚在不短接的情况下有3。3V,,短接后0V,这样是不是保护。如果是的话是不是辅助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主电源部分也有关吗?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网友:
494 的8脚.11脚的输出的一对三极管坏了,一般是c945或C1815.是推动T2次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辅助电源开关管要检查,以及辅助电源部分的元件,重点是C945或C1815.

网友:
故障很可能在主电源部分,着重在开关管。

网友:
TL494 4脚 是死区控制 短接绿线如果是低电压,基本可以说TL494正常的 看下494驱动的二个小三极管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