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B的12脚只有8.9V

楼主(2009-11-26):
一杂牌新电源没用多久。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有5V待机电压,测7500B的12脚只有8.9V,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494看看,是不是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转一下就停是保护了 重点检查后级输出电容及整流二极管 8.9V也算正常 有的电源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查到原因了,+5V输出对地短路,最大的那个电感线圈的问题,没得换的报废了。

网友:
电路保护了,查电路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测TLT494、4脚电压肯定在3.3V以上。

网友:
正常得很,不是一定要10~20多才正常?

网友:
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  一般是输出整流管坏。

网友:
看看半桥电路部分及驱动部分还有就是输出有否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