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解决)急!我的sony电视问题

楼主(2009-11-26):
今天循例打开我的sony电视机,结果屏幕亮了,显示频道信息,一下就熄灭了,然后待机灯闪了13下。不知哪位仁兄有sony的故障代码?今晚维修站下班了,只好明天打电话去叫人修了。怕被宰,资讯一下先。
我的电视是sony 46W380A,今年五一前买,保修卡上写整机保一年,电路保三年。平时都是看看连续剧,使用时间不算长。

网友:
有保修就不好说了
要是CRT的索尼,我倒是修过一些。估计被宰是必然的了。规律
另外,二楼的......

网友:
你这个电视机应该是保护了,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今年5.1买了应该找SONY保修的 !
SONY有可能是AOC怠工的

网友:
还是那句,二楼的太恶心了。

明天休息,本来想好好享受一下的,搞到我今晚都没有心情了。希望明天不要被宰得太狠

网友:
早知道贵3000块钱买X300A。痛苦啊!!!

网友:
早知道前天全仓抄底,昨天冲高卖出。现在就可以换一部55寸的新电视了。

梦回兄,假如sony维修的宰得太狠,我就寄给你弄算了。

网友:
我家SONY KV-K25MF1正常工作了十三年。
每逢有人抬电视上我家修,老头都要评头论足。最终结论是还是咱家电视好看。
这下可好,要是这电视挂了,哪找能看的电视去啊。

网友:
早知道前天全仓抄底,昨天冲高卖出。现在就可以换一部55寸的新电视了。

梦回兄,假如sony维修的宰得太狠,我就寄给你弄算了。
引用 网友A:

说归说,保修期内他们也不敢宰你吧。要是他们有其他的理由,给他整到315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人给你整得浑身不自在

网友:
昨天等了一天,傍晚时候sony维修的终于来了。打开外壳,拿了两块高压板替换,无改变;替换主电源板,也无改变;提出要换屏,我心都凉了。叫再试试,能不换就懒得换了,反正屏保两年。开机时听得左侧类似高压条和灯管座的地方有声音,经过拍打后声音消失,开机正常了!就这样把电视复原,测试一会儿没问题。搞掂!
sony的维修人员素质不错,进屋穿鞋套。我不是木地板,都叫他们不用客气了,他们还是坚持穿鞋套。整个维修过程规范有礼貌。sony,总算没让我失望。

网友:
拍拍更健康?
这保修的也太能忽悠人了。问题没完全解决,说不定哪天就又出现问题。
老兄修液晶显示器不?

网友:
不是,其实维修人员也说可以换的了,只是我觉得麻烦,也应该不是大问题。用到真的坏得无以复加再说吧。他们说我想换可以随时打电话过去他们再上门的。
我不修液晶显示器的。

网友:
有问题麻烦也得搞,这笔数免不了的。今天嫌麻烦,搞不好以后更麻烦。再说,保修期也有限,万一刚过保修就出问题,那就惨了。呵呵。

网友:
顶LS的  我估计LZ是想换电视了,好找个理由换.

网友:
呵呵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生产的都还不是很成熟,价格也贵,他的液晶屏10年之内都赶不上现在彩电的显像管。但液晶方便, 呵呵  还是学修液晶显示器有前途哦  坏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实在的,要把我的爱机大卸八块我还是比较抗拒的。还有一年半的保修,我就赌一赌吧。最好就是再用大半年再坏,然后换个新的屏幕就好了。

网友:
听你的描述,有点像灯管或高压线有打火的现象,并不是所谓的屏坏了。
拆开处理一下是最好的,毕竟有这么一个隐患在里面,始终要大卸八块,逃不掉的了。除非你真打算换一台电视,等这电视再出问题就换一部。呵呵。

网友:
到时候保修,还是个接触不良或者焊点虚的事情,给你焊以烙铁解决,你还是换不着新的。

网友:
连张老都这么说,越来越让我动摇了。
那天我叫维修的拆开看看灯管是不是松了或者虚焊,他们说不能拆开那部分,否则不给保修。这几天用得好好的,真的懒得麻烦了。每次家电上门维修都害我浪费一天的休息时间,不是迫不得已真的不想搞。

网友:
竟然有这样的说法。
那算了,下回再坏直接叫他们换屏。反正这是个主要部件,坏个灯管让他们换屏。要不然屏拆开了不给保修这问题就严重了。老兄我看你最好天天求老天保佑这电视在保修期限内再坏。到时候就可以换个新屏了。
反正他们也愿意给你换是不。就是不晓得保修期内换屏是免费的吗?

网友:
看样子sony的S-PVA液晶屏质量也下降了。据传用奇美屏的低端机返修率比sony屏的低。

网友:
高压板那个地方短路,隐患啊,

网友:
光拍打玩了 那样几乎也用不长把。.   估计是灯管要挂了把

网友:
上两个星期终于又出现了一样的故障,诱因是潮湿的天气。我直接打电话给上次来的sony师傅,很爽快的答应给我换屏了。等了4天,再上门一次,一个多小时就把屏换好了。换的时候我不在场,不过事后检查是完美屏,没有坏点亮点,倍速功能也有。至此彻底解决!谢谢各位朋友关心!

网友(2010-01-01):
这个比较危险啊 !如果高压打火保护还可以,如果哪天不保护了 容易起火啊 建议换屏 除非找到问题的根源(比如铁盘压到灯管线)处理好
要不楼主就天天点着等着起火 好让sony割点肉啊 这就另当别论了 哈哈

网友(2010-02-02):
像你说的那故障一般是排线没有插好试试把板上所有的排线重插一遍

网友:
O(∩_∩)O哈哈~  这售后维修人员 也太牛逼了!
拍拍 搞定,不知道哪天  他们来了 还得拍拍!

网友:
拍拍也能好.修啥呢?可惜我不在场,要不也学点随手一拍的绝技.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修过这样的问题是高压条坏了,但管子好难找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380A是2009年10月2日购买的,竟然同你一天出故障的,请问大只佬兄,给你换的屏是全新原装的吗?
  换给我的屏,过后查看是用过2100多小时,而且面板响应超慢,拖影明显,后悔死了。

网友(2010-03-17):
你的液晶电视是灯管打火

网友:
灯管或者是高压板其中有一路或几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