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刻录机不读碟问题

楼主(2009-11-26):
此贴真不知记该发到那个块,烦请版主量夺,客人拿来一个印度尼西亚产的DVD刻录机,说是一年没有用了,现在不读碟希望能修好。
顾客是上帝,有问题就要解决,拆机通电,发现有搜索的动作,进给马达转动,物镜有上下搜索动作,进出仓正常,连接电脑CMOS和WINDOWS里可以发现硬件,面板LED灯有闪烁。
但是1,激光头不发光,仔细看也不见亮,2,主轴马达也不转,一点动静都没有。
经测量,激光管有3个脚,中间接地,旁边两个脚一个标的是CD,另一个标的DVD,对地测量阻值,正向二极值为708(CD和DVD测量数据相同)

现在想请教师傅,主轴马达不转跟激光头发光有没有关系?(主轴马达有3组线圈,不知道如何测试,但线圈阻值是正常的),如果我用电压直接接到激光管的两个脚上,证明是否激光管损坏,应该用多大的电压?这种问题属于通病吗?

网友:
补充:刚才我用可调电源,调到3V时,测试DVD端的激光管发红光,特别强,测试CD端激光管要暗很多,说明不是激光头的问题了,那么是MT1858L主芯片的问题还是主轴马达不转引起激光管不亮呢?请师傅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更换激光头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这位师傅,你认为是激光头的问题引起主轴马达不转的吗?刚才我拆了一个CD刻录机,拆了光头的排线,结果主轴马达也会转的。当然CD和DVD的光驱原理不同。我是担心买回来激光头后解决不了问题,没有赚钱还要亏啊?请熟悉的师傅请教一下!

网友:
,看来群里的师傅一般都不修DVD刻录机了,相关的资料也少得可怜啊!

网友:
张老修光驱是高手,请教他吧。

网友:
请教张老师给个提示?到底激光管不发光的毛病怎样检查?会不会是光头的问题呢?

网友:
没人来回答,我来抛块砖!依经验,很有可能是激光头组件中的激光功率可调电阻氧化所致。那是个很小的可调电阻,可以先测量一下该可调电阻的阻值,喷些去氧化的清洁剂,并把可调电阻的位置做好记号,用钟表小螺丝刀小范围反复转动一下这个可调臂,然后回原位,再测电阻阻值。并上机测一下激光管的电压,如果电压正常仍不发光,那么就换激光组件,大体上修光驱就是这样吧。请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电脑老师的指点,之前我已经测量过两个可调电阻了,一个600,一个是1000左右,基本是正常的,而且表面非常干净。所以排除这一块的问题。
另外,我用可调电源,直接测试激光管是可以发光的,DVD的较亮,CD的稍暗。排除激光管的问题,现在在怀疑是光头组件上的芯片有问题还是MT1858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DVD刻录机和DVD光驱不一样 刻录机检测到有碟片才发光应该是主控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师傅的话,如果激光都不发光,那怎样能检测到是否有碟片呢?是什么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