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 非常奇特故障 请大家进来看下

楼主(2009-11-26):
4PIN接头插上主板开机CPU风扇(意思意思)动几下,换上新电源后主机正常工作。确定是这个长城电源问题。

只插上24P主插头后CPU风扇正常转  不跑码,在插上CPU独立供电的4P插头后CPU风扇(意思意思)动几下就保护了,我拿了一根D型电源线转成4P的插头插在主板上,神奇了!正常工作- -!!

妈呀,神呀,难道4P的12V和D型口的12V不是一路来的么?打开电源一看,切!还以为是神造的电源呢,还不是和一般的电源一样。

左摸摸右看看,把2个400V680UF的大电容换了(其中有一个顶上有点鼓,还以为是这个问题)换上好的还是一个样。

不管了,我就拿了一根D型电源线转成4P的插头插在主板上,让主机运行了一个晚上,早上起来关机,过了几个小时再去开机还是正常,不过用回电源自带的4P插头就是会保护。

2个IC分别为 AS339P-E1  、  AZ7500BF

请大家给个思路吧,这种问题真的非常神奇。

网友:
检查一下,4P插头插上去之后+12V是不是短路了?如果是,看一下4P插头的线有无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没有接错

要是接错的话,之前不可能正常工作了2年。

网友:
最起码你得检查一下吧。这4P的插头是不是和D型头的12V是同一组的?如果是,不可能用转接线正常而用4P线就保护了。插上主板测量一下有无短路的地方,这也不是难事吧。

网友:
350P4 电源CPU供电和梯形头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网友:
没有什么道理,建议自己研究,

网友:
什么非常奇特的,就是电线的问题。好好检查4p插头到电源的线路,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就把这根线焊下来,焊上D型转4p的线,问题绝对能解决!

网友:
4PIN插头坏了 鉴定完毕

网友:
问题应该就在这根4P的线上,直接换一个好了,没那么麻烦的。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一个四芯的插头吧,转接线通常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
4口头是接在同一个地方的,有什么问题,重新接线

网友(2010-02-14):
仔细查你的4P插头和连线的焊盘是否连接正确 350P4 电源CPU供电和梯形头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同一组电压 重点检查4P插头

网友:
修到过二例这种故障,还修到过一例经常找不到从硬盘(扁4Pin供电)的故障,都是接插件孔的一侧被“扩孔”了,用工具把孔挤小再插上就好了。

网友:
还应当是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把四PIN线和头子一起换了,肯定好了

网友:
剪掉原来的接头更换一个接口就可以了。时间长了插件氧化,使用时间长了金属疲劳都会有,

网友:
把这4PIN 的组线从电源板上拆下来,然后把这4PIN插件用针状工具从塑口中取出修正一下,重新焊回原处就OK

网友:
4PIN插孔大了,用一电笔挤小点试试。

网友:
4P插头坏了

网友:
怎么能用就先用着吧,好到一定程度的电源12V是双路的,也就是说和D口的12V不一样,在变压器上有独立的绕组。如果那样的话换掉4P那一路的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