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宇光大哥对在线测试仪的评价

楼主(2009-11-26):
也是去年才知道有在线测试仪这个东西的,好像这个东西至少有两点还听着不错,1.在线测试,不用从电路板上拆下来就能测试;2.对比测试,前提是必须有一块好的板子或者是相同的故障板。
不过真正的在线测试准确率很高吗?好像据说是测试数字芯片准确率还不错的。
大哥见的多,跟别人交流的也多,想听听对在线测试仪的评价
打听过这个的价格,好像国产的过得去也就是正达和汇能,不过价格也是相对惊人。
如果宇光大哥有这方面的了解,想跟您再顺便讨论下后驱动技术。最近想用周末的时间没事想搞一个简单的在线测试数字芯片的东西,对于这个强行保持特点逻辑电平的技术,以及如果通过检测电路板上数字器件线路连接情况而采用特定测试表,希望您给点你的思路。

网友:
我对这东西了解不多,但是蔡工(论坛里的卡黑)原来就是在天惠公司做这方面的,是专家,请他为解答一下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解释一下在线测试和对比测试
在线测试,顾名思义是不用把器件从线路板上取下来,用不同的夹子夹在器件上通过测试仪测试并将结果显示在屏幕上供用户分析。能针对大多数逻辑器件、模拟运放、光耦等进行测试。
对比测试,我们俗称ASA曲线分析。通过对线路板上各个节点注入电压看电流响应的一种分析手段。该分析主要
基于现在器件损坏大多数是基于端口损坏的故障类型。通过对比可以直观的反映出该节点的差异供用户分析
顺便介绍一下,测试仪其他几个功能
1.线路板连线提取。该功能可以提取线路板器件间的连线并自动绘制PROTEL表格
2.TVDE开发平台。该功能可以自定义各个驱动通道的逻辑电平
第二个问题,测试仪测试准确吗?
测试仪的测试机理是通过各个管脚加不同的逻辑电平,按照真值表计算并显示出来的一种仪器。其准确与否在于测试仪能测试的故障类型,比如说功能性故障,该器件已经失去了能力就可以测试出来。但是某一类器件损坏是参数型损坏就不一定能测试出来(据说最新天惠出了几款机器,可以完全测试器件的参数,还没试用)。总之,测试仪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可以给你提供大量分析数据的仪器。
第三个问题,关于测试仪的选择
评价一款测试仪好坏的方法很多,比如界面和实际操作的友好程度、可测试器件的丰富程度、测试的准确程度、包括售后的技术支持力度。当然,测试脉冲决定了测试结果,所以推荐你用示波器看测试仪发出的驱动脉冲是不是符合界面所显示的界面参数。关于价格,呵呵,只有三个字,水很深(不要乱讲哦)
第四个问题,后驱动技术。
先发个外链你参考一下
http://www.01ea.com/articlelist630.html
如果一句话要概括,也就是瞬间大电流强制电平逻辑。可以给你点建议,在线测试我不建议你做,因为短时间发可控的电流技术难度很大,但是曲线对比你可以尝试,用现在流行的虚拟仪器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了解了。
高端 ATE/ICT或者有此功能的FCT

是适合于大批量生产而测试使用

网友:
多谢蔡工,
ASA曲线的测试东西已经做好了,是基于示波器的。

网友:
解释一下,ATE/ICT和我们讲的ICT实际上是两个概念。
ATC/ICT是俗称针床测试,是生产场合用的一种测试线路板的仪器,针对不同的线路板需要不同的冶具编程实现
我们所讲的ICT是一种通用测试仪器,可以针对不同的线路板不需要编程的仪器。它的特点是基于线路板由元器件和基板组成独立测试系统。

网友:
多谢蔡工,
ASA曲线的测试东西已经做好了,是基于示波器的。
引用 网友A:

基于示波器?示波器只可以收不能发的
基于示波器的话你可以用信号发生器发不同的电压不同频率的信号用示波器去采集,其实这种测试方法可以大量实践于不同器件的测试。测试仪的好处在于测试的直观性和方便性,大大节省用户去搭建测试平台的时间。测试的准确率在于可分析方法的数量和质量,方法越多测试的准确性越高。

网友:
呵呵,不是像蔡工说的那样的,只是用示波器的XY两个通道而显示的ASA曲线。
至于激励信号是通过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单独的板子取得的,按键控制模式和输出频率以及幅度。

网友(2009-12-26):
呵呵,不是像蔡工说的那样的,只是用示波器的XY两个通道而显示的ASA曲线。
至于激励信号是通过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单独的板子取得的,按键控制模式和输出频率以及幅度。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这不就是自己土炮上马的ASA么?

网友:
诚如蔡工所说,ASA相对很容易DIY的,以后我发个这方面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