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思科交换机电源的电路图

楼主(2009-11-26):
修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修上。期盼有份电路图。电路上的板子号是DPSN-150BP

网友:
自己画吧,一般都找不到的.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带PFC,故障是打咯。头都大了。

网友:
时间允许的话,还是自己画电路图吧,元件不算太多。

网友:
余总管和宇光大侠都是自己画电路图的,想修高价值的机器还是要自己动动脑筋啊!不辛苦哪得世间财。

网友:
这种电源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光宝代工的,一种是台达代工的,两种我们都有修过,楼主这款是台达代工的,一般坏的话主PWM部份烧坏,一般把UC3845和主功放管2611换掉,再查一下周边电路。难度应该不大。
电路图都是大同小异,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光宝代工的话上次我们有接修过几十台,烧保险的居多,只需换掉保险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真是内行。这板是UC3845坏了和主管坏了。我用的是3843待的3845.主管2611是用的一样的型号
换上去就是不好。次级电压一跳一跳在波动。不知道是不是3843能不能代用3845

网友:
我这台连保险丝都没有烧

网友:
有些电源利用3845的最大占空比为50%这一特性产生50%占空比的脉冲,而不是通过调节脉宽来实现稳压,这样的电源后面在用BUCK电路来实现稳压,如果用3842代替时,必然输出脉宽很宽的脉冲,导致电源的烧毁.如果电源是通过3854来调节脉宽达到输出稳压的目的则可用3842代替,要对7脚的启动电压和4脚调节频率的电容和电阻进行调节,使其工作频率与用3845时的频率相同.再在低压输入满载时测试是否存在子谐波振荡,如果存在需要加谐波补偿电路.如果用3844代替只需该7脚的启动电压即可.3844应该很容易买到呀.

网友:
3842/44的启动电压是16V,关闭电压是10V.
3843/45的启动电压是8.4V,关闭电压是7.6V.

频率不同,3842/43的振荡频率等于开关频率,3844/45的振荡频率等于开关频率的一半.
3842和3844启动电压都是16V的,欠压保护都是10V.
3843和3845启动电压都是8.5V的,欠压保护都是7.6V.
3842和3843振荡频率由4脚外部RC决定.2脚直流电压决定占空比.占空比可调范围很大.
3844和3845不同的是占空比最大值是50%--70%

网友:
那就是说我用3843代用3845还是不对的吗?我在买个3845来换换看。看有没有效果。在发贴上来

网友(2010-03-21):
检查一下整流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否变小或失效,看上去好象是能量供不上的结果!

网友:
7脚的滤波电容坏的话,会造成不启动,或者时而启动,时而不启动,我修过一台,差点被它弄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