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736zg 求助

楼主(2009-11-26):
Acer as4736zg 听音乐的时候5到10分钟会出现2秒钟左右的卡带声音,重新装过声卡驱动,可是还是这样!
求助
ACER

网友:
那就不听音乐不就没事了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到官网上下个驱动更新一下,用XPGO做的系统有时声卡会认错,用兼容的驱动虽然也能响,但有可能不正常

网友:
首先从装系统和驱动,再不行拆机把笔记本自带的麦(MIC)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