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x2114代换芯片

楼主(2009-11-26):
七彩虹X1650GT-GD3 CF白金版 256M V14一粒nx2114坏了,有人能说下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吗?

网友(2010-01-07):
2114芯片用什么代换

8600GT显卡.没控制查到是nx2114控制.请问有人知道用什么代换么.

网友:
这里有个图,  看看吧

网友:
W83 321-R主板内存供电部分有

网友:
W83321  8脚内存供电可代

网友:
W83321真的可以代吗

网友(2010-02-07):
翔升9400GT 也是用NX2114构成的显存供电 我用APW7120直接代换 完全成功 呵呵~~~

网友:
我看了下  nx2114的脚位图

apw7120 rt9214 rt9202 wb83321推理稍作变更既可以代换

不过由 12v  vcc  变为5v vcc,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就怕不稳定呀

网友:
我看了下  nx2114的脚位图

apw7120 rt9214 rt9202 wb83321推理稍作变更既可以代换

不过由 12v  vcc  变为5v vcc,应该没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今天用RT9214代nx2114,发现只有0.5V 电压如何解决?能讲讲如何变更么?

网友(2010-04-10):
我前几天刚修好快板GA-945GCMchinafix2,有个控制IC是L6520,NF7 AGP供电也是这个,和NX2114电路差不多,脚位相同,都是5Vcc,应该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APW7065完全可以代换NX2114,因为我换过。你换好了记着给我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