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9-11-26):
我有一块845主板,板上所有电压都不短路,主震OK就是PWSW上3V电压有一杂波,不是成一条直线,两边有振幅,我分析就是由于PWSW这个原因造成的,请高手帮忙确认!先谢谢!

网友:
传个图片,说详细一点。

网友:
加个电容在上面试下

网友:
这个电压很单纯的
就是由5VSB或者3VSb通过一个上拉提供的
检查一下VSB电压是否也有杂波
或者看排针进了哪里,IO或SB

总之应该就是这条“线”上的“两头”出了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IO的可能性大,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
今天再拿出来看看,希望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