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自动掉电 CPU电路没短路 求高手解决

楼主(2009-11-26):
通电后马上掉电  开机转一下风扇 并没有保护掉 可以接着开  但也一样 马上掉电    求高手解决 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看看主板电容是不是爆了

网友:
其它供电呢?南、北桥各项供电都正常没?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存在
此故障一般系开机电路部分出了问题,先换换IO

另外LZ发帖最有把故障板的信息提供详细一点

网友:
有的单桥的板桥虚焊触发会掉电的,ASUS有批单桥的754板就有这毛病

网友:
一点也不详细,最起码要说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
桥 CPU座 多焊了的 IO 没换 我也估计可能IO坏了·

网友:
我有遇到过是IO坏了。

网友:
y/o坏了 你换个y/o试试

网友:
遇到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一开机就掉电了。CPU风扇转了一下。在开机就没有反应。弄了一上午。什么都换过了,最后换了一块主板电池。问题解决了, 机器现在还用着。。 一切都正常。我是个新手。高手不要取笑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