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麻烦在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响。

楼主(2009-11-26):
CPU附近供电吱吱的响,装系统蓝屏。
基地发不了在线音乐。
点这里:录音
cpu

网友:
哈哈··可是没人有空下载个录音听啊··

网友:
我的电脑没有音箱,下了也听不了,不下了

网友:
我下了可是下不来呀,

网友:
我先修好音箱才能分享另類方式

网友:
基地发不了在线录音。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LZ说说是什么样的主板啊 什么型号的电源IC 重点查CPU供电电路吧 既然LZ知道是CPU电路发出的声音 蓝屏 为什么不尝试着从它入手呢 换换电容 电感 最后IC

网友:
还有楼主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下载了,除了听见里面有个小汽车鸣喇叭的声音,其他的就是杂音,没听见楼主说的声音,可能是本本的声音不够大吧?

网友:
应该是有源器件老化,或是虚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