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进系统不显示,跑01?

楼主(2009-11-26):
主板:845PEB-II

拿过来时是内存供电管3055坏,板子都焦了,更换后正常跑码,进系统蓝屏,心想先换系统在说。
进DOS、进PE、装系统、解压都正常。
就是进系统时,过了滚动条诊断卡显示的FF,就变成01了,不显示了。

系统、CPU、电源、内存、硬盘、显卡、IDE线、光驱、电池、键盘、老鼠、显示器、风扇、全板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的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这个沙发总该不是“星星”老师的、了

网友:
把声卡网卡取了在试
不行就的考虑桥的因素了,因为板子都焦了,不知多大的电流冲击过

网友:
内存电压和上拉电压现在是多少?

网友:
内存供电2.6V,上拉电压1.3V正常的,01时我也测过也正常。

网友:
明天我试一下把声卡网卡吹了试。
谢谢!

网友:
先换个IO看看
在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换南桥吧。换了就好。

网友:
烧内存的,估计是北桥问题

网友:
I/O 挂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声卡IC换了一个上去.用了几天好的。

这几天又不行了。
到底什么坏了呀。

网友(2010-01-25):
现在终于好了。
这块板子进安全模式,里面有一个集显,吓死我了,主板上没有VGA接口,
在正常起动,就能进系统了,在把显卡驱动打上。
OK
修了几个月

网友:
主板亮了,在看检测卡都是没有用的,你换的3055有可能是电压偏小,换个9916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没问题了。
我想这块板子是山寨的,桥用的是集显的,但板子上没有那个电路。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
跟显卡不占边```拆了网卡声卡不行就换IO吧

网友:
什么意思 没看明白

网友:
我的意思是,这块主板上面没有集显(VGA)接口,但是装完系统之后进系统黑屏,
我进安全模式,看到里面有一个集显的驱动,独显驱动没打上,我把集显禁用。
然后重起,就能正常进系统了。
现在试机一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