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提高网速只需要一个协议

楼主(2009-11-27):
XP提高网速只需要一个协议,不敢独享!
IPv6是"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的缩写,也被称作下一代互联网协议,它是由IETF设计的用来替代现行的IPv4协议的一种新的IP协议。   它比IP4能更快的验包和转包,Vista的上网协议用的就是这个.在windowsxp-sp2.中是隐藏的.只要你在运行里输入:
IPv6 install.然后看看你的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属性就可以看到了。
对比IPv4,IPv6有如下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可以称作是IPv6的优点:简化的报头和灵活的扩展 ;层次化的地址结构 ;即插即用的连网方式 ;网络层的认证与加密 ;服务质量的满足 ;对移动通讯更好的支持。
方法很简单:在开始——运行 输入IPv6 install 回车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用设置。

网友:
弄了下上不了网了
换了一个路由才上来
怎么解除

网友:
LS:看下面行不行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08/0805/A20080805341317.shtml

(如果想卸载IPv6,那么执行命令“ipv6 uninstall”,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网友:
有没有数据支持楼主所说的,个人理解IPV6的推出最主要是为了解决IP地址枯竭这一问题的。

网友:
2M变4M!4M变光千

网友:
没什么效果呀

网友(2010-01-29):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吧!

网友:
好像有效果。 谢谢共享

网友:
不是吧  从来没听说过   ipv6只是为了解决ip地址不够用

网友(2010-03-28):
好像有作用

网友:
没有用的!网速是供应商给的速度你交了多少钱就是多少的速度,网络稳定就要光纤接入的,光纤的信号比电话线强的多!

网友:
没反应啊??

网友:
楼主你可真是天真啊,你以为从IPV4升到IPV6网速就能快了啊,IPV6只不过是为了解决IPV4号IP段短缺的问题而已

网友:
个人理解,现在IPV6大多数交换机和路由器还没支持